[求助] 寻找工艺

楼主(2016-10-10):
高压bcd工艺,功率管bv150~200v,并且需要寄生jfet。不知道那家foundry能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200V的比较难找,500V~600V倒是很多的,基本上做模拟的工艺厂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一般都是500以上的,但是成本有点高了。
不知道市面上150~200v三只脚线性恒流源是哪家foundry生产的呢。比如说恒力特hilite HL2612.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可以调整工艺的,我觉得。从500V调整到100V~200应该很容易的,只是工艺厂愿不愿意做。

楼主:
恩,最好能找一家现有的,现在工艺厂产能都很紧,量小投片都投不进

网友:
防护服高科技与旅客全球企业

楼主:
高压bipolar工艺也可以,除了华晶还有哪家高压bipolar工艺150~200V比较成熟?

网友(2016-11-19):
感觉台湾有很多小fab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