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创建 bus guide 时候net group选择

楼主(2016-10-10):
Innovus中floorplan创建bus guide的时候,必须先创建net group, 此步骤在place之前做完,但是在后面做cts,route的时候,之前的net上面可能会插入buffer之类的,导致最开始的net发生变化,导致不能让net 在指定的guide上绕线,需要对设置net group的net进行don't touch操作吗?

网友(2025-07-17):
这个有结论吗?我也想了解下如何后面工具在 net 上加了 Buffer 后还会 honor bus guide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