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瞬态仿真问题

楼主(2016-10-10):
小弟最近在学习LDO设计,新手入门,就先捡了几个经典的电路尝试。但是在仿真瞬态响应的时候遇到了些问题,怎么弄都不清楚。
下图是仿真的LDO电路图,输入2.1V,输出1.8V,Vref为0.9V,设计输出最大50mA电流

输出端接了一个Vpwl仿真瞬态响应,VPWL的配置如下图

然后仿真后的输出让我很不解,如下图:

不明白问什么电压会一直跌落?即使带宽在不怎么样,输出电压也应该会回升吧,之后又延长了瞬态仿真时间,发现输出电压还是一直跌落。

然而我在仿真静态的时候,输出分别接电阻仿1mA 和50mA的时候,输出电压是准的。

下图是增益和相移, 50mA输出时的。

不明白是我的瞬态仿真配置出了问题,还是什么其他的别的。
希望做过这块的大牛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观点 补偿方式问题

网友:
你的电流源这样设置5us后是啥值,这样设置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
差分对管另一边的电容和电压源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设置5us后就一直是保持在50m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用Vsin串了一个1F的电容在Vfb端,想仿真ac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种Miller补偿方式的问题吗?我也尝试了别的结构,也是用的Miller补偿,输出也会有这种电压跌落的现象,明明闭环增益还挺高的。。。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Vsin的幅度为不为0,不为0的话对输出没影响???

楼主:
   vsin我是只设了 AC magnitude 为1V, 应该是没影响的,以前仿AC时都是这么设的。刚刚也仿真了,对那个Vfb点的点位没影响的。

网友:
Iload is too large, the LDO cannot support 50mA load.

楼主:
   这个应该没问题好像,我也根据公式大概算了一下pass管子的尺寸,用的是pch_25,尺寸是3200u/280n

楼主:
差分对管另一边的电容和电压源是干什么用的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了,是那个加在Vfb端用来仿真ac的1F电容的问题,

我把上图中的电容和Vsin去掉了,输出终于正常了。。。虽然还要调带宽和相位。。。。。

谢谢了手动鞠躬~

网友:
接电阻输出正常,那如果接idc呢
不太清楚哪里有问题,但看波形,t=0电流刚开始增加的时候,输出就不对了

网友:
ac仿真bench错了,输出反馈接到输入端应该要加一个大电感交流断开。

楼主:
ac仿真bench错了,输出反馈接到输入端应该要加一个大电感交流断开。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牛回复,
想问下是不是除了我加vsin的地方串个大电容到输入,输出反馈再串个大电感到输入端就可以了?

还有我做ac仿真的电路是不是不能直接用来仿trans?需要把大电容大电感那部分删掉?

小弟实再新手,望指教!谢牛牛!

网友:
能说说你这运放镜像结构在PMOS上的原理吗?学习一下

网友:
ac的bench何乐年那本书上有啊。
我也是新手啊。我理解的是tran仿真时,ac bench的大电容相当于LDO的输出电容了,所以应该是有影响的。

楼主:
能说说你这运放镜像结构在PMOS上的原理吗?学习一下
引用 网友F: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啊,你是说的输入信号镜像到后面连的一个cascode上的原理?

楼主:
ac的bench何乐年那本书上有啊。
我也是新手啊。我理解的是tran仿真时,ac bench的大电容相当于LDO的输出电 ...
引用 网友E:

   并没有学过那本。。。。   我也觉得是,感觉不管是那个电感还是电容都会有影响的,是我XX了。。

网友:
我的意思是我见过的这类运放应该在下面NMOS上做镜像啊,你这种做法的第一次见,感觉怪怪的,想请教一下原理,哈哈。

楼主:
      这个我觉得不影响吧,不管是在镜像的同一端加,还是另一端加,只要确保把差分电流注入到低阻端口就行了吧。我是这么觉得的。上面用的那个电路里的误差放大器是用的Rincon-Mora那本LDO设计的书里的电路,如下图

网友:
你仔细分析一下试试,看看有没有矛盾!

楼主:
你仔细分析一下试试,看看有没有矛盾!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里有讲到,你可以看下
http://bbs.eetop.cn/thread-389483-1-1.html

网友:
上面PASS管的宽长比小了,即使全开了也无法提供50mA的电流 所以VOUT才会下降“试图”通过增大VDS 来调节 但是还是无法稳定

网友(2020-05-18):
瞬态负载,给个延迟时间,让电路启动后再增加负载电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