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可用RAM的问题

楼主(2016-10-10):
以CYCLONE IV E系列下XXX22F为例,手册上说有598K的RAM
我的程序里使用了574K的RAM,
可是,一方面简报里显示RAM资源使用率为97%,另一方面编译不通过,信息栏提示资源不够用
为什么???

网友:
你显示的97%应该是 memory bits,看看RAM资源使用情况, memory block,logic cell等是不是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什么资源超啊

网友:
看你的报错信息啊,你的可用资源是66个M9K,但你的设计需要更多,RAMblock是成块的,并不是连续的,不管你设计中一个RAM中用了多少bit,它都会占用1个M9K,你可以优化你的RAM block使用方法。

楼主:
明白问题所在了,回复 4# neoita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