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感觉chipscope对设计本身有影响,怎么解决呢?求前辈。。

楼主(2016-10-10):
我目前的项目在VCS环境下仿真已经通过了,但在xilinx Virtex6里边并没有一次出来结果,于是便用chipscope看看内部跑到什么地方了。

但现在特纠结的是,比如程序可以跑到(a -> b -> )c,于是我就想通过chipscope加信号看看程序为什么没有跑到d,

结果程序只能跑到b了,真是太无语了,听说可以用planahead把自己设计的电路固定住,可以指导下怎么做吗?

或者怎么减少chipscope的影响,谢谢各位。

/baoquan

网友:
chipscope本身就是用一个IP核放在你的电路中对你的电路进行监控,当然会对电路有影响,看你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比如内部时序是否满足),分析一下你的时序问题。一般这种问题都是因为时序,还有就是你的chipscope的采样时钟选择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
1、逻辑跑的正确,chipscope没有抓到而已;
2、逻辑错误;
3、时序错误;
多怀疑1和2吧,然后再去找3.

网友:
加chipscope功能变了,看看是不是时序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提供的思路,我尽快尝试下。

网友:
先看timing,然后考虑设计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如果STA没问题,Chipscope是不可能影响你的设计的

网友:
有可能 有的信号不加chipscope就被优化掉了
加了就无法被优化掉,这样电路就不一样了

网友:
尽量少用Chipscope,减少采样深度,毕竟这个也比较占资源

网友(2016-11-10):
我也遇到问题了。如果使用chipscop 的IP核,结果就会错,不用就不会出现问题。谁可以帮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