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设计入门菜鸟,请教各位大神一个差分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6-10-10):
我现在在仿真一个一级差分运放,直流工作点正常,但交流仿真出来波形一点都不对。调了很久都没有调好,现在想请教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调了很久都没有调出来,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VDC的acm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提供交流信号的2个我反向了的,直流VDC,VDD我用的1.8,共模我给的1V。

网友:
vout/vin
你的vin=500uV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如果差模输入的话,就是1mV,这样不行吗?

网友:
看出哪里不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模要1V,这是归一化的,不然你结果要乘以1000

网友:
楼上正解,那个ac信号源是归一化,没有单位的
所以设置成1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