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adc的参考电压怎么给呢

楼主(2016-10-11):
我有一个10bit12M的ADC,0.18工艺的,其实VDD/2,跟subadc用的参考电压可以用片内ldo做,做出来,就是有波动跑出来结果也挺好的,主要是subdac需要的那两个电压,参考电压是2.15,1.15,这两个电压,如果差值大于1v还好,如果小于1v结果就很挫了,图一是生成的2.15跟1.15差值图,理想电压加adc后防是9.35,带上这个ldo就变成9.01了。
图二是用的理想参考电压,测得adc前仿,发现subdac的参考电压,如果差值为0.995v就直接掉1bit。
本人还是菜鸟,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图1 的横坐标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一横坐标是时间,跑adc的时候v215-v115的tran,两个电压是ldo生成的,纵轴是电压差值

网友:
LDO做参考有本身的缺点,就是其能够推,不能够挽。建议用buffer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就是我没有相关经验,能不能告诉我什么结构的电路,我好搜一下资料

网友:
用buffer加片外电容实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都是用片外电容的吗? 片外的好麻烦流片还得多打两个pad接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用片内的需要将buffer做得足够快,很耗功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buffer做的足够快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指高SR呢, buffer不就是个单位负反馈形式吗,感觉跟ldo长得差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带宽,长得差不多,但是指标要求不一样,你给5M的ADC做参考电压,需要2到3倍的带宽才能响应过来,也就是需要做一个10M到15M的buffer,比较耗功耗

网友:
你的是12M的ADC,更加耗功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低于这些,就达不到参考电压的噪声要求,就会在参考电压上出现噪声,就像你图上面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那我先做一个GBW=30M的buffer看看情况,谢谢指导喽

网友(2019-10-23):
高速adc用buffer+片外电容,你的adc指标也可以只用片内buffer完成。不仅需要高sr,也需要小信号带宽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