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NLINX fpga

楼主(2016-10-11):
IBUF和OBUF在FPGA中有什么作用呢?见图1.
图2中语句是什么语法?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
IBUF应该是针对输入信号,在使用前加个buf,作用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

OBUF同上,

#号应该是 xilinx IP核例化的固定格式,详情看看核使用手册,

仅个人理解,抛砖引玉

楼主:
xilinx IP核例化的固定格式是什么样的?指点一下

网友:
IBUF OBUF就是输入输出pin的驱动缓冲

网友:
#是赋参数的意思吧
IBUF OBUF其实也可以不写。将IO直接连到TOP的INPUT OUTPUT即可

网友:
Xilinx的查分就需要显式写出来IBUFDS/OBUFDS

网友:
uart_baud_gen_rx_io是不是uart_baud_gen的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