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mc025工艺layout认不出dummy器件

楼主(2016-10-11):
如题tsmc025工艺layout做的dummy电阻dummyBJTlvs都认不出,不知道哪句语法可以控制此项的,求大神帮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
是不是过滤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是不是开了 LVS Filter 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呀,LVS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这句,我自己加了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啊,找不到这句语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dummy mos 和normal 一样吗? 仅仅是net 接的不一样?   试着在lvs file 中忽略大小写搜lvs filter unused.

网友:
从电阻parameter那里放出来的dummy缺少相应的识别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不知道缺少那一层啊,有什么办法查到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我用的是一样的mos,只是dummy MOS三端接了电源或地,其实不止是认不出dummy mos,dummy电阻dummyBJT均认不出,大小写为什么跟这个有关系啊?

网友:
你所谓的“认不出”是什么意思?
电路上做了相应器件,layout上识别不出来。
还是电路上没有,layout上多出来器件?
还是其他?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上面没有的,我自己做的dummy电阻,差分对为了更好的匹配做了dummyMOS,这些dummy全是短接电源或地了,但是lvs里面就是多出了这些dummy器件,我估计还是lvs里面某个开关需要打开或关上,但是我没找对控制这个的语句,求指点啊,tsmc025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需要修改此处的设置?怎么改可以把dummy器件过滤,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个地方, 但是你给的选项有点不对.   AG: mos 4 pins tie together
   RC: res 2 pins tie together
   RE: cap 2 pins tie together
   RG: diode 2 pins tie together
   AB: MOS G,D,S 3 pins tie together

如果你要滤掉dummy mos, bjt. 对于mos 如果4pins tie together 用AG, 3 pins 用AB. bjt, 在多加一个 YB

网友:
如楼上所说,基本AG RC RE RG YB就够了。
但是你贴的那一段儿command file看不到你那个开关有没有打开,你索性临时试一下把下面的AB也改成AG试试,但是这个只是控制mos管的,与电阻电容BJT没有关系。
你先run一下然后看看在运行目录里面那个实际的command file,就是用“_”开头结尾的那个command file里面的选项实际用的是哪些。
另外如果还不行,你单独run一个mos管或者电阻、电容、bjt加dummy的试试。
慢慢找吧。

网友(2019-01-17):
是不是你的LVS COMMON FILE

网友:
电阻怎么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控制电阻会不会被过滤掉的的option就是RC啊(两端接在一起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