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奇怪的芯片问题

楼主(2016-10-1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芯片晶圆测试的时候,良率不错,FUSE之后的基准、偏置电流、时钟等等都在设计范围之内。但是用示波器观察的时候,发现基准电压上面都叠加了一个非常不规则的高频噪声,同时时钟非常不稳定,波形和抖频的时钟波形一样(设计是没有抖频的)。

把CP测试OK的晶圆封装成成品后,FT测试时控制时钟的波动范围在-/+1KHz内,良率瞬间降到10%。

现在找不到原因,郁闷死了。

内部5V电源产生电路

TRAN波形

AC波形

网友:
你的基准,偏置电流,时钟都做了fuse trimming吗?  如果你不做fuse trimming,FT测试和CP测试有区别吗?

trimming一般情况下应该只有部分需要trimming。有一部分应该本来就可以的。

网友:
而且一般都有个控制位,trimming是否有效,你可以寄存器或者什么控制的。

感觉像是你的trimming控制逻辑在时钟作用下乱来。

网友:
测试模式最好不要让power管switching,噪声很大的。

网友:
估计不是电路内部的问题。示波器观察时,你的探头阻抗是不是匹配?接地是不是良好?如果可以,给个你们测试的原理图和照片,以及测试条件的描述。示波器的应用不比电路设计简单多少,真的。
封装后,由于存在封装应力问题,会有一定的参数漂移。良率下降这么多,无非两个原因:你们的时钟robust不够,你们找的封装厂太烂了。

网友:
祝你好夢!

网友:
CP时候拉多大电流测,实际又是拉多大电流测,可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开关动作已经严重干扰了电路工作

网友:
layout的时候有充分考虑噪声影响吗,例如VINA VINP,VSS,VSSP分开bond,
这是3A的buck吧?集成大电流功率管对衬底引入噪声不奇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如果不看波形的话,CP测试和FT测试良率都不错。如果看瞬态波形的话,瞬间崩溃。    这个芯片用在反激变换器上面,如果频率这个样子的话,相当于很大的抖频,用在没有浸油的变压器上面,就有嗡嗡的响声。
    其他参数都OK。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B:

    BUCK 3A的时钟很稳定。反到是这个SSR的反激控制芯片时钟很不稳定,把基准电压和内部5V电源拉出来看,叠加的高频噪声是一样的。两者的电路结构其实大致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DRIVER部分关闭和不关闭,都是有不稳定的噪声出现。现在一直在找,改了几次版了,都没有改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FT和CP的测试机抓出来的值经过FUSE之后都在设计范围之内的。但是就是良品拿回来测,就会出现噪声,基准和频率都有噪声。然后返回确认测试CP和FT结果,发现CP和FT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没有发现。

网友:
你的基准电路会不会有不稳定的问题呢?仿真确认没有?

看你电路好像有高压的管子,这里输入电压在范围内变化结果会怎么样?  另外,你尽量简化,先只测试基准,buck这些都关掉静态下,确定基准是否干净。

网友:
感觉你的问题是基准有抖动,在封装压力下,抖动更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准是有抖动,但是我们通过FIB、改版调整PM都无法消除高频噪声,最后发现是基准的噪声和内部5V电源的噪声是一致的,但是5V的噪声源一直都没有确认到哪里产生的。

有高频噪声(用测试机测试直流电压是看不出区别的)

没有高频噪声(就是在FT中剔除噪声干扰,剩下的10%的良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Zenner在上华工艺中不能正偏 ,这估计是这个电路的死穴所在.
做FIB尝试把正偏的Zenner短路,估计VCC就没有这个噪声了.

网友:
内部5V的电压是如何产生的, cp未trim的芯片也发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牛人啊,一看就知道是上华的工艺,这个工艺的确是上华1um40v的。不过zener不能正向使用,有什么说法么??能解释一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5V的电压见一楼,我贴上去了。CP的时候发现不了,因为测试机抓出来的数据都不错,频率是计算的平均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可以正偏使用的Zener属于FloatingZener,有NBL层,并做高电压偏置.
如果没有NBL层,正偏Zener和pusb之间就形成一个寄生pnp,抗噪声能力就非常弱.而且正偏电流也有要求,通常小于1mA.
上华工艺即时实现Floating Zener的结构,但是给客户两端模型,建模很粗糙,极其容易造成设计者的错误判断和使用.通常国外工艺的Zener都是三端器件,可以仿真出漏电流的大小.
如果搂住做实验把这个Zener断开,估计VCC上就看不到这个噪声了.需要使用NPN CB短接正偏使用,以替代Zener.
上华工艺想玩得好,需要自己对器件的理解能力很强才行,这也是烧钱烧出来的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难道就是这个高级工艺里面描述的东西,发生在俺做的芯片上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做FIB把那个正偏的Zener断开,VCC只小一个Vz值,看看还有噪声干扰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正准备试试。已经改了三次版了,均没有办法解决此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非常成熟的电路结构.只是可能参考了别人家的电路吧,比如一些SOi工艺,Zener就可以正偏.

网友:
   这个建议价值连城,楼主该拿些诚意出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反向的电路,以前用过其他工艺没有出过问题的。上次同样类型的芯片,我自己换了个LDO的结构,也没有出问题。     现在用上华的另外一个BCD工艺,zener的pdk也是两端的,同样的电路,也没有出问题,而且性能杠杠的。
     没有想到就这个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说,想要什么,只要有的,我都可以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不完全是这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的,我理解有限。不过楼主的问题看样子是本身的设计问题,只是cp的时候没有发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到你贴的电路图了,模型名称是看的出来的。1u40v的工艺吧,我们也用。   当时画版图的时候我就很纳闷zener的最外环(相当于集电极)怎么接,不过因为我都是反偏的,没遇到这种问题。
   这次xiaowanzi88难得上次干货,收藏了。

楼主:
出问题的工艺Zener图

没有出问题工艺的Zener图
等FIB做完后我会给出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BN端的电位接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悲剧了,做了FIB把电压降了一个Dz,没有改善,一样的。P+和NWELL里面的N+接一起,BN应该是通过NWELL接在一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把FIB方案贴上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FIB方案见上图,短路之后VCC电源电压下降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你的原意?
另外那个电阻的大小对VCC的驱动能力有无影响啊?

网友:
觉得xiaowanzi88的分析很有道理; 怎么没有效果? FIB确认成功了吧?

你有没有测试功耗,电流上分析有没有什么特别,相比于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认做成功了,VCC的电压值直接下降了0.6V~0.7V,但是没有改善。我只能通过基准叠加噪声、VCC叠加噪声和输出频率的抖动范围来进行前者和后者的对比。对了,忘记说一下,那个电路里面的接VCC的电阻,提图的时候别人有四根串联电阻,短掉最上面两根,但是明显不是dummy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个岔,你们的三个Zener没做在一个nwell里吧?

网友:
这类 zener model会准吗? i-V curve  多大电流会垫高电压??  -40 ~150 temperatur   下ZENER 会如何?
  一般BCD 工艺 应该很多拿ZENER当 GATE CLAMP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用的时候感觉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是三极管,下面是Zener,Zener都是单独的阱。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还行,只要电压、电流精度要求不高,用起来蛮方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FIB方案,存在值得考虑的地方
1)短接掉,而非断开Zener 连接关系。如果有沉底噪声还是会耦合上来。
2)就这个电路本身而言,若不是这处引入的噪声。接下来要怀疑反偏的Zener支路。
2.1)nwell电阻在VDD处作用何在?nwell实际耐压多高?VDD处存在较多高频毛刺,而上华工艺的nwell电阻若用于AC响应的地方,存在漏电
2.2)反偏Zener若想得到稳定电压,偏置电流很关系,查阅一下PCM参数。Zener静态电流通常在10uA~1mA之间。上华PCm参数以10uA为标准。
通常这路电流会用高阻多晶限流。
2.3)隔离HVMOS,上华部分工艺里面BS在版图上就是短接,而Symbol上的B端,其实只是Psub环电位。需要核实一下时候对应上连接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F:
      nwell电阻我们的确吃过一次亏,按照他的design rule画,漏电了,后来自己分析改成高压画法,耐压就正常了。另外ISO管子也吃过亏,这个都在版图中是相当的注意。            这里有另外一个量产的,一个类似的结构电路,用的上华bcd工艺做的,性能就蛮好的。

       区别在于:1> Zener的偏置电流都是高压BANDGAP产生的。
                      2> 电阻采用的都是poly电阻。
                       其他都和出问题的电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可以。

      那个项目我准备找个机会重新做一版了,实在是改不动了啊,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直观上,更觉得反偏Zener那路的电流不恒定,造成了Gate电压的抖动.
我遇到过Zener设置电流1uA时候,Zener输出电压跳动的情况,查了PCM,我都要哭死了.后来全部设置到10uA.
但你遇到的问题不是电流偏小,而是偏大.况且还有一个极其容易漏电的Nwell顶在上面.
下次流片最好留出ProbePAD,不行就扎针测试,找出关键问题所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你的说法非常有可能。非常感谢你这几天的解释,让我获益匪浅。       等以后有机会验证重新验证后,再来回复此贴。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大概率 怀疑 封装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J:

   重回CP,示波器已经观察问题了,而且COB测试也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封装一说,应该有点影响,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2017-12-05):
感谢分享,期待后续有验证的机会~~

网友(2024-10-28):
请问后来有结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