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CS编译单个简单模块就卡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11):
求教各位大虾,使用VCS编译一个最简单的模块就直接卡死不动,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好像也不是license的问题,编译任意模块都会卡死,卡死就一直停在这个状态了

这个模块很简单,应该不至于卡死吧
源码如下:

网友:
TB都没写,激励都没有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期望什么结果? 只是看一下语法对不对?那你故意写错编译下试试。

楼主:
回复  open82977352

   那你期望什么结果? 只是看一下语法对不对?那你故意写错编译下试试。
引用 网友B:

   直接编错是会报错的,我的意思这样的编译根本还没有结束,你可以试试这样的编译命令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停在这个命令行的

网友:
既然作为测试用例,好歹也弄个功能正常的模块吧,你这是个啥啊,输入跟输出都没关系;
虽然我没用过VCS,说不定在默认状态下 vcs命令开启优化选项,你这个模块直接就被优化没了……
另外还没有设置 Timesca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要如何结束,你不写TB,不再TB里写$stop,$finish,请问如何结束。

网友(2021-03-18):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1-04-20):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要么license 问题;要么license 没挂好

网友(2022-03-31):
分别加个-sverilog和-timescale 1ps/1ps试试。还不行换个vcs version或换个simulator试试。没报语法错误。

另外你的machine多快。我曾经用了一个慢的machine comple a simple module,结果花了10分钟结束不了,后来换了一个high performance machine (IT说的,我只知道里面有8个CPU),1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