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LCC 电容的Rating voltage 怎么选合适

楼主(2016-10-11):
看都一个充电电路,两个Cell串的电池, 上面挂了一个10uF/10V的MLCC。
按照设计,这个充电电压可能到达8.4V, 那这个电容10V的Rating电压是不是有点低啊。
另外我们知道充电附近的温度一般比常温要高一些, 这些因素是不是要加速这个电容的老化失效啊。

网友(2017-01-26):
之前有聽過廠商建議

商規要求,電容電壓=1.2*操作電壓
工規要求,電容電壓=1.5*操作電壓
軍規要求,電容電壓=2*操作電壓
給你參考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