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零中频概念

楼主(2016-10-11):
问个很基础的问题。零中频接收机的输入信号和本振信号频率相同,那么混频后,两者相减-----频率不就成0了么?不就变成直流了,那么还有什么用?既然是直流,那么还分什么I,Q?能否有人回答一下,是个基础的问题,我知道自己很菜。

网友A:
输入信号不是个单音信号,上面一般有调频、调相等信息,而且信号具有一定的带宽,经过频谱搬移后,中心频率降到以零频为中心的基带信号,正负频率上都有一半的带宽。

网友(2016-11-10):
信号都是调制过的嘛。不是单单一个点频。

网友(2017-02-17):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输入一个单一频率信号13.6M,采样率是76.8M,作为FPGA的输入信号,FPGA中dds产生的正交频率也是13.6M,下变频之后,进行5倍、2倍、5倍抽取滤波,将最终抽取50倍滤波之后的数据,导入到matlab中,观察信号,的确是正弦波,那对应正弦波的频率应该是多少了,理论上不应该是0么?

网友:
你输入的13.6M和采样用的76.8M,以及FPGA内DDS的基准频率是同源的吗?如果是同源的,下变频后理论上应该是0,如果不是同源的可能存在频率差,是个近零频。可以用频谱仪同时观测输入的13.6M点频和DDS生成的13.6M点频,两个频率的差值。

网友(2018-12-03):
零中频架构确实厉害,减少了很多传统信道设备,像变频器、本振这些都不再是单独的设备了。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不是个单音信号,上面一般有调频、调相等信息,而且信号具有一定的带宽,经过频谱搬移后,中心频率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