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开环相位裕度仿真求助

楼主(2016-10-11):
最近刚刚开始接触LDO,搭了一个基本结构的LDO,现在仿真开环相位裕度,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仿真,只知道需要断开环路,但是需要在哪里断开?请仿真过的童鞋给些指导,首先谢谢啦。附上我的电路图:

LDO环路

LDO环路

楼主:
刚刚还仿真了这个环路的电源纹波抑制,发现非常小,还不到-1dB,仿真结果和误差放大器的电路图下面附上,是不是因为LDO不稳定(因为我还没有进行补偿,环路应该是不稳定的)导致的PSR只有不到-1dB?

PSR曲线

PSR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