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 Editor 打开工程后报错,求助!!

楼主(2016-10-11):
刚安装破解软件,第一次启动,正常启动,当打开某工程.brd文件后就弹出此错误。然后关闭软件后,再重新启动软件PCB Editor,直接弹出错误。Cadence是16.5版本,已经重装和破解三次。最终结果相同,错误依旧。
求助哪位大神,解释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版本问题,
你换成Cadence 16.6及以上的版本去打开

网友:
还有打开一次后,下次即使用PCB Editor去打开会自动加载上次打开过的文件。所以还是会报错。

网友:
版本太低

网友(2017-03-27):
erro说的很清楚啊,你的文档被更高版本的软件打开过,低版本就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