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鸡求助

楼主(2016-10-12):
刚开始接触fpga 一个简单的计数器一直提示语法错误 希望各位能不吝赐教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cnt_num.v(21) near text: a. Check for and fix any syntax errors that appear immediately before or at the specified keyword. The Altera Knowledge Database contains many articles with specific details on how to resolve this error. Visit the Knowledge Database at https://www.altera.com/support/s ... ge-base/search.html and search for this specific error message number.

module cnt_num
(clk,
rst_n,
cnt_num_out,
);

input clk,rst_n;

output cnt_num_out;

reg [27:0]cnt;

reg cnt_num_out_r;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cnt<=28'd0;
                cnt_num_out_r<=1'b0;
                end
                else if (cnt == 28'b‭0010111110101111000010000000‬) //此行报错
                        begin
                                cnt<=1'b0;
                                cnt_num_out_r<=1'b1;
                        end
                                else cnt<=cnt+1'b1;
        end

        assign cnt_num_out = cnt_num_out_r;
endmodule

网友:
应该是第23行错了,cnt 在 23行被写成了1bit, 年轻人,仔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已经解决了 小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