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FSR的电路结构与多项式问题?

楼主(2016-10-12):
问个问题,有个多项式f(x)=x4+x3+1,就能得到lfsr这个电路,从f(x)来讲有输入x,输出f(x),但f(x)对应的电路的触发器只要有初始值就行,输出序列,这两点要怎么理解?

网友:
f(x)=x4+x3+1
不要把它当数学上的函数来看。
+不是加,是or gate.
x^4是第4个DFF的输出,1=x^0为第0个DFF的输出。f(x)为第0个DFF的输入。

建议baidu一下 伪随机噪声的内容。

网友:
这个是反馈函数的表达式,表示的是移位寄存器如何反馈的,只要寄存器的初值不是全0,就可以一直有输出,当然输出的数是有周期的,参看数字电路教材相关章节

网友(点评):
哪本教材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在电路里应该是xor gat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