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FSR的电路结构与多项式问题?

楼主(2016-10-12):
问个问题,有个特征多项式f(x)=x4+x3+1,就能得到lfsr这个电路,从f(x)来讲有输入x,输出f(x),但f(x)对应的电路的触发器只要有初始值就行,输出序列,这两点要怎么理解?

网友A:
你自己把这个多项式用电路实现了就会明白了。其实就是一个自循环的电路,只要不是一个特定初始值(对于本源多项式来说是全零)。就会一直循环下去,当然周期最多会是(2^n)-1。
不断循环,不需要输入,在时钟驱动下,会不断有变化。你把其中一个引出来,就可以作为输出了。
这样的东西,去数字前端问问,模拟的应该很少接触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油哦~~

网友(2021-01-11):
弄明白了? 循环序列的数值是 0-X之间所有数字都有的乱序的序列吗?还是只是其中某些数值的乱序的序列?

网友C(2023-01-08):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把这个多项式用电路实现了就会明白了。其实就是一个自循环的电路,只要不是一个特定初始值(对于本源 ...

进一步问一下这个多项式是唯一的吗还是任意项都行,比如
y=x3+x2+x1+1 和 y=x3+x1+1 两者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一步问一下这个多项式是唯一的吗还是任意项都行,比如
y=x3+x2+x1+1 和 y=x3+x1+1 两者都ok?
...

是唯一的,或者说是特殊的函数,也叫做是本源多项式,可以用MATLAB去查看,或者百度找找不是随意一个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