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的DC测试的VIH VIL测试电路怎么设计

楼主(2016-10-12):
求助一个问题,就是IO的VIH,VIL,VOH,VOL等DC参数测试,怎么设计相关的测试电路和Pattern比较好?

我有用过的一种就是把所有输入做NAND或者NOR逻辑,然后给到输出,通过输出是否正常判断结果,这样把vih,vil,voh,vol都测试到了。设计很简单,在单一封装的时候也比较好用,但是有两个缺点:一是测试不独立,如果结果不正确,只知道是输入的所有管脚中的某一个不正确,不能确定是哪个管脚出了问题;二是不能适配多种封装的Final test,CP测试没问题,die上面所有管脚都有,但是有可能会有多款封装,并且封装出哪些pin在设计时不知道,可能要后期客户需求和量产的时候微调,这样就导致有的PIN不能封装出来,那么DC测试就有问题了。

各位是采用的什么样的设计呢?请教大家

网友:
对每一个IO Buffer单独设计,用统一的Test模式(如你说的四种)控制。
通常CP下需要全测,在FT模式下根据不同封装类型再针对bonding出来的pin再次测量。

楼主:
谢谢解答!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