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大家,怎么查gds的CK码?

楼主(2016-10-12):
如题,怎么查gds的CK码,谢谢帮助!

网友:
不耻下问,请问什么是CK码?

网友:
我也觉得说的应该是cksum

网友:
你cksum的时候把那个存一个文件就可以看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工艺厂家有时候会要你提供这个数据的,如同防伪标志。

网友A(2016-12-14):
cksum *.gds
********(ck num)  *******(size)  *.gds

网友(2023-03-30):
引用 网友A:
cksum *.gds
********(ck num)  *******(size)  *.gds

第一个数字是ck num是什么 第二个是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