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信号完整性工程师常用软件

楼主(2016-10-12):
想趁着在学校好好学习一门软件,看到HFSS,COMSOL等软件都可以仿真信号完整性,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工作中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Hspice, 时域
HFSS 高速复杂结构
另外一堆2D工具用于简单2D建模。
自己也可以DIY简单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23-08-03):
HY,siwave,ads,hfss,ansys,sigrity,coms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