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8b10b,请教

楼主(2016-10-12):
都知道k28,0是一个special code,如果我要发d28,0,也就是0x1c的data,对方怎么知道我是发的data还是special code?

网友:
有个指示信号,指明是数据还是special code,可以参看TI的tlk2711芯片手册,那个里面有8b10b编码的简要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