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8b10b,请教

楼主(2016-10-12):
都知道k28,0是一个special code,如果我要发d28,0,也就是0x1c的data,对方怎么知道我是发的data还是special code?

网友:
8b10b编码是使用10位的编码数据代替8位的数据,10位有1024种编码,8位只有256中编码,这是一种冗余编码。
K28.0和d28.0是不同的10位编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果然,我一直误认为k和d的10b形式是一样的,多谢!!!!

网友:
用k码指示来控制编码

网友:
说明你没看码表,码表上d28.5和k28.5区别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