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SK layer问题

楼主(2016-10-12):
如题 ,tapeout导出gds时产生的PIPO.LOG
以下(1)(2)(3)的问题,主要是想知道如果使用1P7M,如何来确定所有要用到的MASK layer

(1)      这个PIPO.LOG的layer是否包含所有的MASK layer ?
               【看到gds layer中M1与MASK layer的M1名字一致的,不知道 gds layer中的名字是否包含所有的MASK layer名字 ?】
(2)     如果(1)问题的答案为NO,那是否说MASK的某些layer是由PIPO.LOG中的layer进行逻辑运算产生的?

(3)   若设计中规定使用1P7M,是否意味MASK layer已经固定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1

网友:
厂家提供的design rule文档里面有MASK layer的资料。有些层是必选的,有些层是可选的。1P7M只是定出了最基本的金属层。比如说同样是1P7M,用多阈值电压cell的,就需要多出HVT, LVT这样的层。

网友A:
1) PIPO里给出的只是1P7M且你的设计中用到了layer. 有些Optional layer没用到的话是体现不出来的。完整的Mask Layer信息需要参考Design Rule Manual
2) 是的,很多Mask Layer是Drawing Layer逻辑运算出来的
3) 对你的设计来说已经固定了

网友(2022-12-11):
引用 网友A:
1) PIPO里给出的只是1P7M且你的设计中用到了layer. 有些Optional layer没用到的话是体现不出来的。完整的Ma ...

正解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