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占空比60%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波形应该是?

楼主(2016-10-12):
100资产
D-C有一个占空比60%的方波,高电平5V,低电平0V,经过低通滤波,那D-上的波形应该是?

网友:
方波过低通貌似是个正弦

网友(2016-11-18):
1.理想方波是所有谐波分量的叠加。
2. 用傅里叶变换后形式大致为A[a1*coswt + a2*cos(2*wt) +... +an*cos(n*wt)+...],w为方波的角频率。
3. 看低通截止频率fT在哪,大致就是fT之前的信号的叠加。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看:
1. 方波每次跳变都可以看做阶跃信号,电容上电压不会跳变。可以看做一阶电路的响应。
2. 两种情况:占空比时间足够响应到最高值,如蓝线所示图形,类正弦波信号。
占空比时间不够充电,还处在缓变过程,如绿线所示,类三角波信号。

楼主:
从另一个角度看:
1. 方波每次跳变都可以看做阶跃信号,电容上电压不会跳变。可以看做一阶电路的响应。
2 ...
引用 网友A:

那经过低通滤波后的 电压=方波的高电平*占空比 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如果是只滤出单音,我记得占空比只决定输出正弦波的幅度

楼主:
从另一个角度看:
1. 方波每次跳变都可以看做阶跃信号,电容上电压不会跳变。可以看做一阶电路的响应。
2 ...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把60%占空比(0V~5V~0V跳变的方波)的电压做平均,我们用D代表占空比,用T代表周期,则这个波形的平均值为[5V*(D*T)+0V*(1-D)*T]/T=5V*D,所以这个方波的平均值是5*6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