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占空比60%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波形应该是?

楼主(2016-10-12):
D-C有一个占空比60%的方波,高电平5V,低电平0V,经过低通滤波,那D-上的波形应该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把60%占空比(0V~5V~0V跳变的方波)的电压做平均,我们用D代表占空比,用T代表周期,则这个波形的平均值为[5V*(D*T)+0V*(1-D)*T]/T=5V*D,所以这个方波的平均值是5*60%=3V,所以这个RC滤波的实质就是把电压做平均。

网友:
与输入波形一样,是一个占空比为60%的方波。经仿真验证从0.2M到200M的输入信号,输出信号均无变化。

网友:
可以用multisim方针下

网友:
你想说的方波有很多频率的波组成,所以将低频率掉之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实际上应该不会发生变化的吧,没有试过,但是构成方波的频率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吧,应该会发生一点变化,没那么规律了,你可以仿真下试试呀

网友(2016-11-20):
回复 楼主:

    你的问的问题没有说明条件(如方波的频率,滤波电路的参数等),需要把条件都拿出来才可以回答。
如果滤波参数做够大,滤波后可以把方波变成直流,直流电压为5V*60%=3V。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的问的问题没有说明条件(如方波的频率,滤波电路的参数等),需要把条件都 ...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阻、电容如图左上角,1k ohm、1uF,5V*0.6=3V怎么来的呢?

网友:
不会改变

楼主:
不会改变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