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生成时钟间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6-10-12):
在RTL设计中用到了较多的门控时钟(用DFF加与门)和选择时钟(用MUX),在Encounter做优化的时候,报出的时序违反很奇怪!路径示例如下:
ANA/O
X1_L1_I0/A
X1_L1_I0/Z
X1_L1_I1/A
X1_L1_I1/Z

U101_Q_reg/CKB
U101_Q_reg/Q

U102/B
U102/Z
U103_Q_reg/CK
U103_Q_reg/Q
U104/S
U104/Z

....
其中:时钟X1_L1_I1/Z到U102/A端有路径,而U102/B反而是时钟的门控信号
        时钟U102/Z到U104/A端有路径,而U104/S反而是时钟的选择信号。
这样导致计算的延时大了很多,两个时钟域间的路径Setup时间会不满足。

在DC中设置的Generated Clock是没有问题的。但是Encounter中会有很多此类问题导致的违例,但是又不想把所有时钟设为异步时钟。

请教一下,这种生成的时钟该如何设置?让Encounter可以正常识别到U102/B,U104/S是时钟的门控端与选择端,而不是时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