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目前工业界Rail-to-rail运放都用什么结构?

楼主(2016-10-12):
RT,小弟新手,最近想做轨到轨的运放,使用3.3V电源,要求功耗尽量做低。看到Sansen的书里也讲了不少的结构,请教高手目前工业界轨到轨电路都选用什么结构?有文章或者资料望能分享下,万分感谢~

网友:
就用的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ansen讲了几种结构:3xcurrent, zener diode, current regulator, voltage regulating等几种,不知道类似的具体用的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