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验证出现小问题和解?

楼主(2016-10-12):
————————————请看图片
问题1,这个cast是个什么变量,怎样处理?
问题2,alu_data,alu_mon.sv都是什么文件,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1】$cast是systemverilog 一个函数,强制转换意思。
【2】从命名上看 alu_data是产生数据文件估计是alu的驱动;alu_mon是监控文件,监控alu接口时序和数据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dynamic cast该怎样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st 是systemverilog的一个函数,是不是意味着vcs可以也应该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函数,而不是需要user自己动手编写?

网友:
case不需要自己写,可以看绿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