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LNA宽可变增益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本人在做一个2.4GHz的LNA,想要实现20dB~-10dB的增益变化范围,高增益采用的是传统的电感源极负反馈cascode结构,负载采用RLC网络,负的增益计划通过LNA bypass实现,但发现线性度很差,且隔离度不好,相互影响很严重,求助论坛里德尔大神指点迷津,负的增益一般如何实现,如-10dB?

网友:
一般是在LNA前後各加一個SP2T switch電路, 雖然會影響LNA的gain and NF, 但會解決你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您能把SP2T swtich电路解释的详细点吗,或者能不能提供相应的电路参考一下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參考這篇report
http://ijare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9/IJARECE-VOL-4-ISSUE-8-2310-2314.pdf

我不清楚你是要設計IC 還是只是用電晶體設計電路?如果只是
用電晶體, 那你可以考慮用RF MMIC SP2T(SPDT)switch, 市面上很容易買得到也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