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lobal variation,local variation,mc(monte carlo),dcmatch,mismatch,corner的理解

楼主(2016-10-13):
最近对global variation,local variation,mc(monte carlo),mismatch,corner有一些新的理解,从业模拟IC数年,之前的理解一知半解。

看到论坛中对这些概念都是零零散散,并没有人对这些做总结,故总结如下:

1montecarlodcmatchacmatch是几种仿真变异的方法。这几种方法都能仿真global variationlocal variation

2global variation是全局变异,corner中的ffssfssf都属于global variation

3local variation是局部变异,mismatch属于local variationanalysis variation选项的process only,是属于global variationmismatch only属于local variationprocess and mismatch选项是在global variation的基础上叠加local variation,这样的仿真最接近实际量产结果。

4analysisvariation选项的process only不同于corner的地方在于:process only变异是高斯分布,而corner是固定分布,例如RC变异:

ff - (-20%)C(-20%), fs - R(-20%)C(+20%)...process onlymc仿真,R,C的值都是按正态分布来的,可能出现R(+11.2%)C(-12.1%)这样的组合。process onlymc仿真范围比corner仿真范围更大,但是更集中在tt附近。而process and mismatch,通常看到的mc_lib是在tt的基础上添加一个高斯分布的变异。

5processonlyglobal variation)指的是不同die上的偏差,mismatch onlylocal variation)指的是同一个die上的器件失配。所以某些仿真不单是仿真了corner(global variation)或者mc(process only)就够了,有时需要仿真mc(process and mismatch)

6、有些电路仿真速度很慢,而又很关心mismatch,那么可以用dcmatch仿真,或者有把握可通过手算,而不用仿真。例如一个SAR ADCINLDNL,通常只能通过手算,如果仿真,那么耗费的时间是相当长。

7hspice的dcmatch仿真可看到具体某一对器件引起的失配大小,而montecarlo仿真不能(可能可以,没有找到相关option,还请大侠指点),只能看到最后总的变异大小。

dcmatch仿真结果:

monte carlo仿真结果:

8、dcmatch,acmatch必须写variation block,具体怎么写请看手册。手算必须找到变量的变异大小,可从mismatch report或者model中找到。例如Avth等。

以上欢迎补充和指正。

网友:
good! 请问spectre 有没有ac match 和dc match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dcmatch,没有acmatch,具体可看manual

网友:
spectre 有DCmatch 和AC match
这个主要是需要mmsim和ic版本支持才行
目前我用的,mmsim141,ic616可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的,感谢补充

网友(2017-08-11):
global variation,local variation,mc(monte carlo),dcmatch,mismatch,corner的理解

网友:
mark 总结的很好

网友:
之前用GF的工艺做MC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要思考 ,楼主总结得很好

网友:
第三条 3、local variation是局部变异,mismatch属于global variation;
Mismatch属于local的variation吧

网友(2017-09-19):
顶一个 学习一下

网友(2017-10-26):
请问一下dcmatch仿真用的model和montecarlo一样吗?也是mc_lib?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dcmatch仿真用的model和montecarlo一样吗?也是mc_lib?

网友:
非常好又簡單的總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笔误,多谢更正

网友(2018-01-12):
楼主的理解很赞,顶一个

网友D(2018-06-08):
看了楼主的总结,写得很好,详细又简洁,但是一点疑问,如果可以,麻烦帮忙解答下,谢谢!疑问如下所述:
problem:
mismatch,也就是失配,请问我们在做MC前/后仿真的时候,model中是否考虑了版图的实际匹配情况?
如果没考虑,具体到运放offset和电流镜的失配怎么通过仿真得到实际情况呢?
如果考虑了,是通过什么参数来建模的?

网友(2018-10-09):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SAR ADC硬要仿真得到DNL和INL,用什么方法?

网友(2019-03-18):
多谢楼主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写的很清楚!但是想问一下variation block怎么写?手册中查不到

网友E(2019-12-20):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总结,写得很好,详细又简洁,但是一点疑问,如果可以,麻烦帮忙解答下,谢谢!疑问如下所述:
p ...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我也有此疑问。

在我看来,模型当中是无法考虑你版图的具体情况的,只是给出了一个普通意义的适配。

如果版图当中做了很好的匹配处理,实际结果比MC仿真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我也有此疑问。

layout做匹配,一般来说测试会比mc结果好一些,但还是要看具体的器件和电路。

网友(2020-06-03):
请问 用HSPICE  跑 monte carlo
有些工艺跑出来是 cmos transmission gate 的 rds
  measure 可以用 wv 看 historgam . 分怖

但是 有些工艺跑类似 cmos rdson 出来有 mpp0  file .
  wv 看 historgam都只有一个直条 .

另外 run bangap   mpp0 会写多少  % .

http://bbs.eetop.cn/thread-585860-1-1.html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总结,写得很好,详细又简洁,但是一点疑问,如果可以,麻烦帮忙解答下,谢谢!疑问如下所述:
p ...

你们公司版图抽出之后还要做MonteCarlo??那岂不是体积超级大时间超级长。我在T28的时候试过相同的schematic,版图里管子摆放稍微不一样一点,抽出之后去仿真,发现管子的Vth会有差异,1mV以下。所以如果你是版图抽出之后做MC那其实版图里的信息应该能反映到sim结果里。但体积和仿真时间都会很恐怖,你们公司要是有那个硬件的话也不是不行。

网友(2022-08-05):
这个意思?

1

1

网友:
有时进行monte carlo时需要添加mc的库,有时候设置到design.csc文件中,请问有什么区别吗,小白求教

网友(2023-11-09):
所以说没有mc库,根本也仿真不了

网友F(2024-11-04):
请问类似Avth的变异量应该在那些手册里找呢

网友(2025-03-12):
引用 网友F:
请问类似Avth的变异量应该在那些手册里找呢

spice model中或者design rule中的mismatch部分,有的是给的mismatch曲线,有的是给直接数据

网友(2025-05-13):
楼主,请问有些工艺库有TTG的写法,我不明白想表达什么意思?看了它的lib设置,global variation和local variation开关都是打开。有点奇怪,为什么TT还需要打开global variation,在一个工艺角下应该只有local va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