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要打一个label,从M1打到M5,该如何实现

楼主(2016-10-13):
比如,我 要打一个名为“aa” 的label,如何自动从M1层打到M5层呢?

网友:
描述的好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

网友:
lakerCreateText -layerName M1 -purpose pin -point (-0.171,2.322) -justify CenterCenter -font Roman -height 2.000000 -text {aa}
。。。这是我从laker 上copy 的 ,表示一点不懂tc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我用的是cadence,没用过laker啊

网友:
foreach(layer list("M1" "M2" "M3" "M4" "M5"
    dbCreateLabel(geGetEditCellView() list(layer "pin") 1:1 "aa" "centerCenter" "R0" "roman" 2)
)
1:1 -> origin X:Y

网友(2017-07-10):
dbCreateLabel 打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