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麻烦请假一个modelsim的问题Fatal: Bad library format

楼主(2016-10-13):
大家好:

  想麻烦请教一个modelsim的问题

  我安装的quartus ii 15.1 版本。自带安装的modelsim版本是10.4b

  我现在的工程里面是需要altera的IP的,但是现在在仿真时,出现:

   Fatal: Bad library format, library not compiled with ALTERA compiler.

  但是在modelsim的library界面上,是有altera的库的

  百度是直接搜不到,请大家帮忙指点

网友:
能否把你生成的ip文件夹结构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错信息

出错信息

altera库

altera库

网友:
是你用quartusii生成的ip文件结构?不是modelsim的。一般quartusii和modelsim联合仿真,会自动生产modelsim的do文件。现在的15.1生成ip核时要生成ip的仿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