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论uvm寄存器模型的重要性。

楼主(2016-10-13):
以前在两个公司都有使用uvm进行过验证,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uvm的寄存器模型。可能是验证负责人觉得作用不大,使用起来太麻烦,不想去研究吧。我想它即然存在而且那么多人推荐,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在项目空闲时就研究了下,并且花时间写了个从excel表格生成寄存器模型的脚本,自己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搭了个平台去做一些简单实验。

 发现寄存器模型确实能带来不少好处,个人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各位大侠可以补充:  1,首先在寄存器模型自带的各种访问函数,能让验证开发人员在UVM环境内更方便的获得DUT内各寄存器的值或改写寄存器
  2,不需要在UVM环境内显式的使用绝对路径的方式来访问寄存器,使得验证环境的可移值性更强;

  3,方便了DUT配置sequence的编写,只需要调用寄存器的write()函数就行,另外寄存器模型自带的一些check sequence也能减少验证开发人员的一些工作;
  4,寄存器的mirror()函数能check寄存器预期值和实际值是否一致,所以还带有一定的check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如果寄存器
某地址可能不带参数,也可能带一字节或多字节参数,这样的情况用uvm寄存器模型怎么建模?
不带参数的寄存器就是命令式的,触发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那个参数我没太搞懂什么意思。你那个不带参数是不是指DUT内部并没有存在对应的寄存器,只要有访问该寄存器的行为,就触发相应的动作这个意思是吧。我觉得没有对应的物理存在的寄存器,那就可以不用寄存器模型。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没遇到过这种行为,所以我的看法比较片面。希望有相关经验的人给个比较贴切的解释。(红色部分说法欠妥,其实还是可以用寄存器模型的,只是没有物理存在的寄存器,那么只用前门访问就行,只是有些功能放弃不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不带参数就是你理解的意思。

一般一个地址对应一字节数据,我遇到的情况会出现数据长度不固定。比如
Addr     data
01        0x56
02        0x1234
03        0x12345678
04        0x123456789a
05        0x123456789abcdef0
就是说寄存器里存放的位宽不一定,多的可能有16*8bit

这种怎么建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不是每一个地址都是16*8bit宽,只是有些位不用。我建议你也可以抽象成这样的格式,并且增加一个有效byte来指定那几byte有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最宽的来也行。只是跟实际的不太一样。

其实寄存器样子看起来是这样的:
Addr Date[7:0]
0x01D0[7:0]
0x02D1[7:0]
D2[7:0]
0x03D3[7:0]
D4[7:0]
D5[7:0]
0x04D6[7:0]
0x05D7[7:0]
D8[7:0]

楼主:
那实际上,总线上是怎么访问的呢,比如总线位宽,是一次写入,还是分多次写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寄存器的写总线是怎么样对齐的,看看定义等宽的寄存器,adapter好不好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大概介绍一下寄存器位宽设置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RTL内部要实现这样的寄存器配置应该要比规范的2byte要麻烦啊
    之前做过一下RAL的寄存器,你这种总线模型应该是不能实现的,每个寄存器有不同的byte数目,UVM内部内有存放这样数据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字节是分多个时钟写进去的。
有一个信号dc(data or command)。当dc低电平时,时钟上升沿传命令,也就是就是寄存器的地址。当dc为高电平时,时钟上升沿传数据(就是寄存器的内容)。地址和数据共用总线,总线是8比特的。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字节参数时,就是dc高电平保持多个时钟宽度,分多个时钟写进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定义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就不知道了。spec就是这么定的,没有办法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种不定宽长度的寄存器,有两种方式去实现:1,按最大长度的去定义,这样每一个寄存器中的每一byte,就相当一个field;
2,按最小长度比如每一byte,这需要总线支持对每一byte的访问。

你这里显然是不支持多byte寄存器中对单独每一个byte的访问,所以我认为第一种方案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一直不太清楚,uvm寄存器前门和后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问下楼主,如果要配置一个PHY的话,要等PHY的状态,比较耗时。这种能直接用寄存器模型来是一些PHY模型准备高状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门是可以直接设置状态的,可以使某些DUT直接功作在某个状态,而不像前门或者是其它状态跳转,需要大量等待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门是模拟总线来访问的,需要仿真时间,通过地址访问;   后门是直接按路径force得到那种的,不需要仿真时间,直接可以读取,使用前要定义好后门路径;

网友:
明显是你们验证负责人不懂UVM RAL ,他没用过不知道RAL是有多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定要用RAL吗,自己写个脚本生成怎么样?

网友(2016-12-05):
回复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 excel表格生成寄存器模型的脚本怎么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 在一个项目中会同时存在单byte,双,三个甚至更多个byte的访问么?  在我看来这个跟总线宽度有关系。这里面有对齐的问题。 比方说32位cpu,它访问地址方式是四字节对齐方式,比如 base_addr+0, 4, 8, 12, ...每次读取4个byte数据。    现在你要它访问地址offset为5开始的4个字节数据,办不到吧?

网友:
寄存器模型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适用了。
同时公司东西多了也很难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知道不用的情况是什么么?如果不知道不要轻易去说领导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python加点oop很容易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用perl写的,perl有模块可以从表格导入数据,你再做处理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请你把寄存器模型不适用的情况说一下?没有例子不能让人觉得你这句话有道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你的脚本是直接把register model也生成了?VCS有ralgen命令可以把.ralf文件生成register model,所以需要做的事就是用脚本处理excel的数据,按照格式输出一个.ralf文件。这样做的好处是如果你的脚本有问题,ralgen会报出来,这样能保证生成的register model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用自己的脚本直接生成的register model 并不能有这样的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E:

   麻烦回复别人东西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语气。   寄存器模型只适合于模块验证或者sub系统验证,当遇到cpu时就没办法了,cpu需要汇编编成二进制文件。
   其他情况肯定还有,任何一项技术都有适用范围,没有万能的,当觉得是万能的时候代表自己看到的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我那脚 本生成的reg model是要到编译运行时才能发现错误。对于编译一次太久的大工程,遇到生成错误会有些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你应该用工具自动生成的register model,要是你自己用脚本生成的别人并不一定放心的用,而且你的脚本功能一定没有工具那么全面,其实生成register model还有很多选项的,比如大小端,filed是否随机,是否生成覆盖率需要的代码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点资料说用VCS ralgen工具生成的reg model 是不能查看源代码和更改的源代码的,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生成的的文件肯定可以修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张强《UVM实战》书上的register model比较简单。现在有一个8位的寄存器status,其中每一位为一个reg_field,请问在建模的时候需要为每一位建一个uvm_reg 的继承类吗?因为如果只建一个class status extends uvm_reg,那么在uvm_reg_block 的继承类中调用这个status 的configure时其第三个参数(后门访问路径)如果直接写"status"好像不太对,因为每一位寄存器都有一个对应的名字。另外书中在base_test中例化uvm_reg_block的继承类后调用其configure方法,说第二个参数参考7.3节后门访问,但是7.3节好像还是一个空字符串,这又是为什么呢?写的有点乱,望海涵!还请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既然能修改那是不是应该能查看代码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的,生成的就是一个一般的.sv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个人认为汇编代码并不是导致寄存器模型不适用于SoC验证的原因,可能是在大部分SoC系统级的验证testcase基本上就是代码,而不像UVM中我们常用的sequence。所以大家都觉得可以不用UVM环境了,也不需要寄存器模型了。实事上我个人认为Soc中还是可以用UVM平台的,因为SoC系统中除了代码,有时也需要激励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由cpu特性决定的,它的程序必须是写好的。   soc是可以用的,后期要解决的是cpu与soc指令匹配度的问题。比如cpu发送的ahb/axi指令是不是与soc amba vip匹配,这个很难,尤其当cpu自己做的还有定制的指令时。所有好多都会做真cpu的仿真,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以往使用的uvm环境与真cpu不匹配的问题,如何解决我暂时没想到比较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cpu也不一定不能用UVM,其实code代码也可以做到被随机生成。当然这是个要有想像力和技巧的活。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希望有一天可以被某位大神实现吧。   不过cpu的验证集中在指令集上跟soc环境挺难兼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寄存器模型只适合于模块验证或者sub系统验证,当遇到cpu时就没办法了,cpu需要汇编编成二进制文件。
我不知道你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我想问的是你确定你知道寄存器模型是干嘛的吗?寄存器模型只是配置和验证寄存器而已,与你这二进制文件没关系。

另外,我们公司就是做cpu的,用了你认为没办法用的寄存器模型,而且很好用。

所以,你说别人看的少这样的话还是少说,你这样说别人还让别人注意语气,你怎么不这么要求一下自己呢?

楼主讨论UVM寄存器的重要性,那你首先得是用UVM验证吧,你设计也得有寄存器吧,楼主早已把条件限制了。
所以,”当觉得是万能的时候代表自己看到的少”这句话实在太空洞,也太具有讽刺意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cpu不代表只有cpu,这么去嘲讽你自己不脸红么,还是说你根本就没做过有cpu的验证。   不知道有删除自己回复这个功能么,过过脑子再说话。而且我跟楼主后面都在友好交流,你这蹦跶这么一出是想干嘛,关你什么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或者初始化boot你还寄存器模型配?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了你不懂UVM寄存器模型你还不服,你该虚心的看看楼主说的寄存器的作用,你设计里寄存器都没有你还以为可以用寄存器模型?你这不是搞笑嘛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看不懂“我们公司就是做CPU,用了你认为没办法用的寄存器模型”这句话吗?还是我要直接给你说我就是做CPU验证你才能明白?

真懂寄存器模型是干嘛的也不会问出“初始化boot你还用寄存器配”这样的问题,再说一次吧,寄存器模型的作用是简化寄存器的配置和验证寄存器行为是否正确(更具体的楼主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你不会告诉我你的设计里没有寄存器你还用寄存器模型?
再有不要以为CPU只是简单的取指,执行,大型一点的CPU是有很多寄存器需要配置的。

你又来怪别人了,到底是谁先蹦跶出来的?我觉得有的东西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不要假装知道,以免误导别人,我想我也没有必要和你再争论什么,明白的人自然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E:

   比如开机我们整个设备都不在运行过程中,你的总线操作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在只有cpu的环境中你是可以进行寄存器配置,但是soc中cpu配置是固定的根本就不会像你这么用,软件只会提供boot代码的。
   cpu考虑的最关键的根本不是什么寄存器操作,而是缓存、tlb miss、多发射等等会不会出现问题,甚至simd指令集、特殊指令集的处理。

   虽然不是专业做cpu的,但是对于mips的cpu还是做过一些的,尤其是在soc里cpu调试以及整个soc调试,如果像你说的都可以用寄存器模型实现,我也不用纠结好几年了。
   小伙子东西还是要多看看,不要从单一视角看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soc里又不是只有cpu,喷之前先看懂别人说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G:
唉,给你说寄存器模型的用处,你真的好难理解。如果你的设计中没有寄存器操作那根本谈不上寄存器模型,知道吧。

再有就是已经告诉你了,某些简单的cpu内部的确不需要配置寄存器,但当对这样的cpu进行验证的时候,如果在取指的时候先要配置一些寄才能从memory取指,如果不配置寄存器,连取指都取不出来,你cpu都跑不起来,这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了,所以,这里体现了寄存器的重要了吧?

大型一点的cpu的设计不止是你说的“”缓存、tlb miss、多发射等等会不会出现问题,甚至simd指令集、特殊指令集的处理。”还要考虑很多的,比如thread控制,可靠性,异常处理,性能和功耗信息收集等,验证这些功能的时候都会涉及到很多寄存器的配置。

从你的回答中,我感觉你并没有用uvm验证过,你只是调试系统而已。uvm有phase的概念,我要配置寄存器并不需要你整个系统运行起来后再配,更不像你说的配置寄存器得通过总线,楼主已经说了,还可以通过backdoor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E:

1、你说我寄存器中没寄存器模型,我不需要cpu的寄存器模型,模块系统的还是有的。2、cpu初始寄存器配置关soc什么事?不是应该软件提供的boot么,系统起来就应该加载好的。
3、后门,在pl里你跟我谈后门不是搞笑么。除非你说要pl后再写个我真没话说。
4、寄存器配置跟phase没多大关系吧,整个系统起来是指的gpio配置好了,cpu配置好了,我可以进行正常的总线操作。
5、如果认为我不会用uvm能满足你的玻璃心就当我不会好了。
6、大型的cpu我是没见过,最多看见调过能在平板上运行的cpu。

寄存器模型作用是你可以通过vip将自己的时序发送出去。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cpu需要有一个接口能够主动接收我们发出去的指令,然后将读写指令再发送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G:
难怪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你还是听不懂,原来你对uvm方法学不了解,对验证也不了解.

你干的活不是验证你明白吗?你那个是片子都回来了调试系统,估计也就是整机吧?这个与验证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回复 网友E:

   让我说你什么好,片子不回来就不能做了,pl也是流片前好吧,系统调试也可以在流片前做,也可以只用rtl的。   我说你当我不懂你还嘚瑟了,真服了你了,给你台阶你还不下。
   算了不跟你扯了,无聊。我回去得跟别人确认一下我做的是验证不。用了那么多年的是uvm还是什么其它的玩意。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用问了,你的回答已经说明了一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吧,你是对的。祝您高升。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寄存器,即不同的模式对应相应的寄存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建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一个模型那不要对应两个物理上的寄存器。有点奇怪,感觉不好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事实上 这样的设计还是挺常见的。难道是寄存器模型对这个还实现不了?感觉有点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不同模式下,不使用的寄存器可不可以随机配置。  如果可以就可以直接random
  如果不可以得使用外部约束,在某种配置下进行相应寄存器的随机。
  不知道我又没有理解您要说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后门功能怎么实现,或都有什么办法绕

网友(2017-01-04):
回复 楼主:

   这个功能不是后门,就是在寄存器配置时进行选择判断。   另一种实现方式就是使用uvm的override方法,将所有的配置进行分类处理,看个人喜好了,个人不太喜欢override。

网友:
回复 网友G:
在寄存器配置时进行选择判断?没有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就是用override实现?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是太清楚你们设计是什么样子的,一般在这种有两种配置应该都会有第三个寄存器,通过这个寄存器选择上面具体使用哪个寄存器(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选择寄存器在寄存器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随机。   又由于寄存器模型是全局的变量,可以通过外部替换的方式进行改变,也不会影响使用的,可以参考源码,uvm_reg_block是被设成static的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对对对,就是你理解的那样,通过第三个寄存器来选择使用哪个寄存器。。你说的那种方法有资料介绍嘛,还是说得去看源码?求助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寄存器模型支持受约束随机的,网上找找或者张强那本书看看应该都会有介绍。   跟你说的是个人经验而已,具体哪有介绍不是特别清楚。感觉就像solve before一样。

网友(2019-10-05):
最好的寄存器模型还提供了很多内建的寄存器测试sequence,可以实现很多基本的寄存器前后门测试

网友(2021-05-30):
楼主能不能把脚本贴出来,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