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络分析

楼主(2016-10-13):
求问蒙特卡洛模型和蒙特卡洛适配模型的分析主要差别在哪里,放到工程中主要对什么因素有作用呢?

网友:
蒙特卡罗分析用在IC设计中主要是针对IC产品性能指标参数良率的一个统计分析;
一般蒙特卡罗分析模型主要是由工艺厂商提供给designer,将设计厂商所用工艺器件的特性参数的蒙特卡罗模型提供给设计者,以方便设计者做蒙特卡罗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来修改设计电路或参数,最终目的是提高产品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