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新手咨询:Encounter9.1问题。多谢解答0.0

楼主(2016-10-13):
使用工具:Encounter9.1。目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在这ImportDesign的Basic中:Verilog、LEF、Timing libraries、Timing Constraint已经填写完。但是在Advanced中应该填写什么?
问题如下:1 IPO/CTS 中CTS是不是在跑时钟树的时候选择buf、inv时候用到?IPO没有填写的选项,在布置标准单元时同步进行的优化是不是不                  能进行?
              2 Power 是填写电源地的,可以去Lef文件中查找?
              3 RC Extraction 中的Captable文件目前没有,是不是不用的话只影响精度的问题,不添加也可以吗?
              4 SI Analysis 目前没明白是干什么用的,这里的文件需不需要添加?
              5 MMMC 本人感觉很强大,但是目前还不会使用,有什么功能?
新手求解答呀0.0,各位大神们。么么哒!

网友:
版本有点老啊,
1.是跑CTS时clock tree上的buf/inv,最好用clock buf/inv,至于IPO,你可以在setOptMode设置,这里可以不用care。
2.power中是填写的电压、地的名字,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定义,主要是用在globalNetConnect时用的。
3.captable的话最好还是用,如果有 QRC的tech file也可以,两者都不用的话,工具会通过tech lef中的定义来抽取RC参数,抽出来的结果不太准确。
4.SI是分析信号完整性时用的,cross talk之类的,如果你们库里面有相关的lib的话就用,没有就不用。、
5.MMMC事multi-mode multi-corner的意思,跟OCV相关的,具体的你搜一下吧,相关的帖子很多,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呀,硬件条件有限,只能研究研究了。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
1. 标准单元lef文件里的power ground 为VDD GND ,io pad cell lef文件里的 power ground 我不清楚是哪个,有vdd  gnd vss vddh PLVDD等。我不知道给io pad 供电的 pin是哪个。也就导致glotableNetconnection时就不知道 io pad的pin 哪个对应 VDD GND了。
2. 有可能是1的问题导致我在 special route后,在做trail route后导致电源环连接不到供电的iopad。还有正常布完标准单元,在布线后,在row上的金属线应该和标准单元相连保持供电的。但是看不到金属线和标准单元相连的接触孔,是不是就没有个标准单元供电呢?

网友:
1.不用管lef里面叫什么名字,假如我给Power取的名字叫VDDC、GNDC(c代表core的意思,可以自己命名),lef中standard cell的power叫VDD、GND,那么我可以在Sroute之前先按照下面的两句来定义,
globalNetConnect VDDC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GNDC -type pgpin -pin GND -inst *
IO pad cell:在IO环上至少要有给IO的EDS供电的IO、core供电的IO,IO PAD cell不用globalNetConnect命令,因为你将IO filler加上之后,IO会自动成环的,该环上的VDD/GND也就自动连到一块去了,而且他的电流就来自你为core供电的IO上,简而言之,给core 供电的IO(比如你这里的VDD/GND的IO)既可以给你core供电,也可以给你的IO环上的VDD/GND供电,而IO环上的EDS供电因为电压相对core的电压较高,所以ESD的供电来自单独的IO。
2.core周围的电源环(非IO环)上的供电,我一般手动连接过去(从IO上手动连线到该电源环)
ROW上的金属是metal1,STD cell的power/ground也是metal1,所以就直接重合了,只要你的sroute把metal1 route上了就可以了,没有via 孔就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是把给core周围的电源环上的供电,不用手动从io上连接的话,工具自己连接,那相关设置是什么呢?我得先把自动搞明白在去手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让工具自己从power/ground IO 上自己连接过,工具给你连到core ring上的wire走的非常细,根本没啥用(而且一个chip中不会有非常多的power/ground,手动也不费事),期待你有自动的方法,到时候分享一下,

网友:
special route的时候会把给core供电的IO,连接到core ring上。前提是你的Global connect定义正确。连线的宽度默认等于IO PAD 电源pin的宽度,并不会太细。如果定义错误,就算是想手动连,也根本连不上。
当你碰上BGA封装的芯片时,就知道一个chip的power/ground其实可以有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我现在还是个磕磕碰碰的菜鸟。大体上还算了解,细节有些还不会处理呀。感觉现在这个论坛不太活跃了,本以为发这个帖子不会有人回复我的,没想到遇见了你,真欣慰呀。不知道这么来回的请教问题你会不会烦,但是为了自己的这份梦想,遇到问题也总想说几句。这几天又遇见问题:
1
这个图片是我简单走的一个流程用的。在这个图片中,chip的四角corner怎么添加呢?如果不再网表里说明的话,在工具下能不能添加呢?是不是也可以在 .io位置文件里添加呢?
2还有个就是在我这张图片添加 iofill 的地方,比如说右下方,添加的fill有重叠的情况。这种情况影不影响之后的一些流程。好像可以手动拉伸fill避免这种重叠把,还有就是根据空隙距离再往库中添加新的fill cell。我大概知道这些,还不知道对不对。
    没准过几天还得遇见之前做过edi导出gds、map到cadence中版图信息不匹配的问题,我认为是生成的map文件的问题。有的说是map文件必须要厂家提供的,也有的说edi生成的map需要改动后才能使用。等下周我再试试。0.0

网友:
刚开始都是这样,我记得刚开始学PR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问题,多亏了论坛里几个版主和其他的朋友帮忙才解决的。
1.添加Corner 的话,我是这样做的,一:可以按照你说的,在保存好的.io文件中直接手动加上Corner cell,eg:
(topright
        (inst name="FE_FILLER_N_0"      cell="PLCORNER" )
    )
    (bottomleft
        (inst name="FE_FILLER_W_0"      cell="PLCORNER" )
    )
二:也可以按照插入IO filler的方式来做,eg:
addIoFiller -cell PLCORNER -prefix FILLER -side n -from 0 -to 115(115是Corner的宽度)
addIofiller -cell PLCORNER -prefix FILLER -side  e -from VAL -to VAL-115 (这里的VAL是chip的宽度)目的是让将Corner cell当初普通的IO filler cell来插入,而且只能插入一个,所以也规定了-from -to选项。
2.IO filler不能重叠的,在添加filler时候把所有的 IO filler cell都写进去,尤其是最小的filler,比如:
addIoFiller -cell PLFILLER30 PLFILLER20 PLFILLER10 PLFILLER5 PLFILLER1 PLFILLER01 PLFILLER001 PLFILLER0005 -prefix FILLER -side n
3.导出GDS时的map可以用foundry提供的,也可以自己写,格式是:
EDILayerName    EDILayerType   GDSLayerNumber    GDSLayerType
我可以给你个模板,你慢慢研究:

#-----------------------------------------------------------------------------
#SOC Layer Name   SOC Layer Type   GDS Layer Number   GDS Layer Type
#==============   ==============   ================   ==============
#NAME               M1/NET       101                6
#NAME               M2/NET       102                6
#NAME               M3/NET       103                6
#NAME               T2M1/NET       111                6
NAME               M1/PIN           101                6
NAME               M2/PIN           102                6
NAME               M3/PIN           103                6
NAME               T2M1/PIN           111                6
#NAME               M1/SPNET         101                6
NAME               M2/SPNET         102                6
NAME               M3/SPNET         103                6
NAME               T2M1/SPNET         111                6
#NAME               M1/LEFPIN     101                6
#NAME               M2/LEFPIN     102                6
#NAME               M3/LEFPIN     103                6
#NAME               T2M1/LEFPIN     111                6
PO                 NET              40                  1
CT                 VIA              85                  1
M1                 NET              101                 1
M1                 VIA              101                 1
M1                 SPNET            101                 1
M1                 PIN              101                 1
M1                 FILL             101                 2
M1                 LEFPIN           101                 1
M1                 LEFOBS           101                 1
V1                 VIA              121                 1
M2                 NET              102                 1
M2                 VIA              102                 1
M2                 PIN              102                 1
M2                 FILL             102                 2
M2                 LEFPIN           102                 1
M2                 LEFOBS           102                 1
V2                 VIA              122                 1

网友:
@zhanggd 好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s planning 干嘛的呀?指南没看明白,前面几章节感觉没太大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功能没怎么用过,期待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学习数字后端,请问楼主的库文件能否分享?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库文件公司财产不能外给的,你学数字后端可以看看  COMS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与实践  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eetop论坛,后端论坛的版主,书上讲解的库文件都能在这个论坛里下载到,希望有帮助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thanks a lot

网友(2017-06-16):
请教大家,我用的也是9.1版本的encounter,IPO和CTS该在哪里设置?在哪一步设置?怎么设置?如果么有设置会影响什么?顺便想问问现在哪个版本的encounter比较好用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新手,目前用的也是9.1版本的encounter,IPO和CTS该在哪里设置?在哪一步设置?怎么设置?如果么有设置会影响什么?顺便想问问现在哪个版本的encounter比较好用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