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综合报错

楼主(2016-10-13):
报错信息如下:
HDLCompiler:1654 - "C:\......\XXX.v" Line 107: Instantiating <XXX> from unknown module <ABC>
其中ABC是添加到.v文件的IP核,请问一下大家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修改ISE工程目录下的哪些文件呢?

网友:
截图或者贴出来那块的代码看看

楼主:
这个是实例化部分

这个是实例化部分

这个是实例化部分

这个是报错信息

这个是报错信息

这个是报错信息
回复 网友A:

网友:
IP核 你就添加他生成的对应的.xco文件啊,别添加.v文件

网友:
fft是IP核的名字么?工程目录截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程目录如上所示,用的是.xco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图在6楼,工程里用了FFT和锁相环两个IP核,但FFT综合报错而锁相环正常

网友:
pll 没有问题,说明你可以正确添加IP core,那么为什么fft会有问题呢?是否二次编辑过fft,导致有些端口没了,但是你例化的module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端口对不上,so cannot find module,总之应该是不够认真导致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FFT IP核有修改过,我新增了一个端口,然后regenerate,跑仿真没问题,端口的映射也检查了很多遍,附上IP核端口和我的实例化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FFT IP 怎么是VHDL的?你从verilog文件里直接实例化VHDL实例,我感觉不通,你在生成IP的时候语言选择verilog呀

网友:
好像是可以在verilog中直接例化VHDL实例

网友:
如果你的lcd_driver调用fft的端口与fft.v端口一致,然后编译还说找不到module,那你直接就写个顶层外挂一个fft.v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用同一种语言

网友:
IP核需要添加xco文件,如果还是不行建议重新建一个IP核,也没那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