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跑不出lvs结果

楼主(2016-10-14):
如图片所示,跑lvs没出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啊,求解释,O(∩_∩)O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power短路了,检查一下power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开了option 遇到short 就停止!

网友:
箭头那个选项不要选中(如图),重新run试试。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