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iscape 安装mmsim141问题

楼主(2016-10-14):
用iscape(版本04.23_s010)安装mmsim141,用解压后的安装文件,为什么指定了CDROM1的路径,可就是不识别(安装文件感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12-19):
我觉得肯定是你没解压。

网友:
我刚安装好MMSIM151,分为base跟hotfix,先装base,再装hotfix。两个都需要先解压,分压卷的,比如base,是需要在windows下解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