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GA放大微弱信号偏离直流电平时什么原因那

楼主(2016-10-14):
在做磁卡解码前端电路,需要放大一个0.5mv的微弱信号,发现输出波形偏离了直流电平,看起来也不太对,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那

VDD=3.3V VOM=1.65 放大0.5mv小信号

R1=100    R2=270K 要放大2700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2700倍放大?  你这样子,应该不行吧;最主要的原因你OP的开环增益就估计只有5000(70dB到80dB,好的话110dB)左右.

仿真应该没有offset的。

网友:
运放用的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
运放内部结构?
看起来你的输出共模是0.8左右,你接的参考电位是多少?内部有没有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