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tran仿真时间不同,仿真的结果也不同??

楼主(2016-10-14):
各位大神:     我在cadence中进行tran仿真的时候,当设置的仿真时间不一样的时候,(其中仿真精度和最大步长都设置是一样的),得到的结果相差比较大,请问,这是我tran仿真设置的问题,还是我的电路存在bug?

楼主:
自己定一下

网友(2016-12-21):
你仿真精度和最大步长是怎么设置的,截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
用高精度了吗?

楼主:
这个已经解决了,我有一个模块是用verilog-a写的,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把它的上升下降时间设为0了,然而这个实际是达不到的,所以他的上升时间就会因为我仿真时间的不一样而不一样。后来我把它设为1p,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涨了一点经验

网友(2021-12-23):
请问楼主瞬态的仿真精度和最大步长设置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