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端口阻抗测量方法

楼主(2016-10-14):
请教:
例如做RF PA电路,需要将晶体管的Zin和Zout分别通过匹配网络匹配至50ohm。如下图:

除了根据晶体管data sheet上的S参数算gama来进行匹配外,如果我想知道上图中的Zin和Zout是多少,需要再搭一个testbench:

请问要得到Zin和Zout,我应该看Z11?还是Y11?还是H11?也就是说,这里的Zin和Zout的物理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端口的输入阻抗,那就应该是看H11了。

网友A:
得到Z11的條件是output load open的時候 ,看進去 PA的阻抗。
得到Y11的條件是output load short的時候 ,看進去 PA的阻抗。
得到H11的條件........
你要得到Zin的條件是output load是你matching的阻抗,不是open也不是short。
所以,不是Z11, Y11, H11.....
所以spectreRF sp analysis的結果,裡面有ZM這個選項,你可以得到Zin Zout。
其他的自己看spectreRF 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啊!理论学了这么就,真到用的时候就懵了

网友(2019-04-15):
引用 网友A:
得到Z11的條件是output load open的時候 ,看進去 PA的阻抗。
得到Y11的條件是output load short的時候 , ...

ZM与Z的结果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