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能否用pspice做的model吗?

楼主(2016-10-14):
我在网上搜到了用pspice写的功率mos的model,
hspice用它的时候发现不少问题,
比如“-”不对,比如".func" unkonw.

网友:
直接用肯定不行。
不过你可以取个巧,找个你用不上的hspice的功率mos model,把里面的参数从pspice里找出来对应填上。
当然有些参数不对应,也只能凑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