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单位定义

楼主(2016-10-14):
如题,virtuoso的默认单位是um。这个是在哪个文件里面定义的,在.cdsenv 和 tf文件都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在tf 文件的viewTypeUnits()函数里定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tech.tf没有找到viewTypeUnits的定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就不清楚了,我看了下我这边的tf文件都是有定义的

网友:
tf文件有,没有就是改动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tf中没有,其他地方改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如果tf没有定义的话,那么默认单位可能就不是um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