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PR阶段应该用哪些.db库?

楼主(2016-10-14):
我们公司在PR阶段只用三个库,tpy max  min,其中max和min都是-40度, 但是我发现还有min125  max125。
为什么选择用都是-40的呢?为什么不选择125度的?我觉得应该是温度越高,cell的delay越不好啊,请教后端大神

网友:
那你的手机在-40度的时候工作的还正常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的意思是应该是温度T越高,芯片的情况越差,所以PR阶段应该选择温度高一些的  cell   Corner,而为什么只选择-40,不选择125度,这个可能也是case  by  case来看。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越高delay越大这种理论是有适用范围的,90nm以上制程是这样,65nm以下就不是了(之前记错了范围,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65nm以下有温度反转效应

网友:
你是什么工艺,在65nm以下会有温度翻转效应,最坏的情况不一定是温度越高了,PR中建议挑几个典型的Corner,在PT中将Corner尽量写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我想知道,在PR阶段应该选择什么Corner?不同的工艺,不同的case,都是不一样的吗?现在是不是有时不只是给3个库,typical best worst?还有很多库。需要专门的STA人员去做仿真?PR应该没办法自己选择吧

网友:
那怎么会一样呢,就算是同一个工艺不同的库之间都有差别,建议:
a.如果第一次用这个库的话,建议你在PR中将多建立几个Corner,比如,将max125、maxm40、min125、minm40配合相应的cworst、RCworst、Cbest、RCbest,这样的话就有16中delay Corner,确实偏多,最好能找个小的design尝试一下,然后分别在不同Corner 下报几条最长的path来看他们的delay,这样就能找出最坏的、最好的那几个Corner,在PR中function下选四个Corner (min/max各两个)就可以了,下次你再用这个库的时候就直接使用你选出来的这几个Corner。
b.上面的办法比较原始,但是最有效,你还可以从上面的Corner中选几个Corner,但是再做PR时候尽量将timing的slack留的大一点,这样即便是你选的Corner不准确也不会跟PT报出来的差别太离谱,但是对于design比较大的话,跟PT报出来的也可能越大。
c.问问foundry,或者你们用过这个库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