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除法问题

楼主(2016-10-14):
大家好,想知道FPGA到底能不能取模运算,然后我自己编写简单的代码,仿真的时候出现点问题,余数出现延时,想知道怎么处理,谢谢!

module shift(
       clk,
                 rst_n,
                 cnt,
                 div,
                 out
    );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4:0] out;
output [7:0] cnt;
output [4:0] div;
//---------------
reg  [7: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cnt <= 8'd0;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b1;
  end
end
//-------------------
reg  [4:0]  out;
reg  [4:0]  div;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out <= 5'd0;
         div <= 5'd0;
  end
  else begin
         out <= {cnt  >> 4};
         div <= (cnt  - 16*out);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cnt信号右移4位(16),所以cnt需要计数到16才能让out为1

网友:
都是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将右边的表达式计算一下赋值给左边out和div,out的值先被计算出来,之后div的值是跟随out变化而变化。它们不是同步啊,所以当然要有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那么应用到电路中是不是有影响?或者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

网友:
这样的画,你的div就和out没有关系了,应该就不存在延时问题吧
         out <= {cnt  >> 4};
         div <= (cnt  - 16*(cnt  >> 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啊,还和原来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结果就是在下一个时钟啊,16取模16不就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对,他的仿真结果是有问题的,改过之后就对了。下一个时钟输出商和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