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罗仿真遇到的error

楼主(2016-10-14):
请问这样的错误要怎么改正仿真才不出现error,先谢过啦~!

楼主:
还有warning是为什么呢?我核查了一遍没有重复定义啊

网友:
建议查看一下工艺库中mismatch模型的定义

网友:
去看仿真的log文件  这个看不出来错误是什么

网友:
warning不会导致不能仿真。。read-in问题的原因有好几种。。。一种原因可能是模型加密了不能解密,不过这个不一定是的。。。。还得看看别的提示文件。。

网友(2019-11-07):
赞同4楼说的,可以看看log文件中的具体报错,例如搜关键词error;猜测一下,重复定义如果当前仿真输入文件里没找到,有可能是include的文件中存在,拙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