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之倍增LPF电容

楼主(2016-10-15):
Charge Pump有两路,左边一路8uA,输出接LPF电阻下端,右边一路10uA,输出接LPF电阻上端。环路计算参数Icp=10uA,LPF的等效电容为5倍实际电容值。

请问谁能提供一下相关参考文献吗?谢谢!

网友:
专利很多 US20050134391-SEMICONDUCTOR INTEGRATED CIRCUIT HAVING BUILT-IN PLL CIRCUIT.PDF (233.05 KB , 下载次数: 336 )

网友(2017-06-28):
请教该倍增方案有哪位有经验在芯片上实现过吗? 多少数据频率?效果如何?求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产的产品,500MHz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jitter performance 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tter性能并不好,不过消费类产品,够用就好。 Ring-OSC  w/o crystal os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8-08-14):
回复 网友B:

   reference ref is ring osc ? not crystal osc ? this is why jitter performance not very well ?

网友(2019-01-31):
高手呀,学习了。。。。

网友(2021-07-15):
这种结构 噪声控制的好吗

网友(2025-08-19):
太感谢。正在找就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