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偿求助:设计一个比较两个电压差的电路,并将这个差值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

楼主(2016-10-15):
有偿求助,如题 我的qq:594992719 有想法的联系我

网友:
你这不就是adc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只说是某种方式,又没说一定要数字方式。我觉得都不用adc,直接放大器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放大器不能量化这个差值嘛。。所以adc最好了,多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