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序分析,什么时候才正确

楼主(2016-10-15):
在用VIVADO进行时序约束的时候,综合过后时序不满足,但是实现布局布线后时序满足了,这样到底是满足还是没有满足呢?

网友:
满足了,以P&R的结果为准

网友:
以布局布线为准

网友:
满足了,以布局布线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立时间始终不满足,保持时间是满足的,这对设计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前后矛盾啊,满足了就包括建立,保持时间都满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第二个问题

网友:
看看report,如果是不敏感的多周期信号就不用管了,如果是每个clk都变化的关键信号,那就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2019-01-12):
查看 静态时序

网友:
学学,新手入门

网友:
没有红色报警就可以